编码器定位问题

楼主(2014-11-06):
永宏FBs系列PLC加一个编码器在加一个普通电机,编码器安装到电机轴上同步转动,一圈600Ps,现在要用编码器定位,50Ps一个位子共12个,不知道写PLC程序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用高速计数的话是不是定位不准,毕竟是普通电机的通断电。

网友A:
定位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不准的,

有一点误差是可以的,我就是说这种方法能不能行?

网友B:
电机1圈600ps,50ps一位的话,在短时间能普通电机无法完成多次启动。如果设备启停时间要求不是很短的话,建议客户控制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来控制,例如40ps为高度段,40Ps-50Ps为低速段,这样,设备在低速运行的时候惯性相对比较小,误差也就比较小,如果要去精度不是很高可以这样控制。

网友C(2015-01-08):
如果电机换成气动的话 定位会准很多

网友D(2015-02-22):
看你定位要求怎么样?

我做的脉冲数是2500,用600的少了点,定位在两个脉冲精度是可以的,多交流。

网友E:
編碼器只是回饋速度位置傳感器 控制位置的準確性與他無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定位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