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字与通道

楼主(2014-11-06):
plc中有字及双字。是不是一个字就代表一个通道(如sm通道)

网友A:
楼主你好

很高兴和你交流。

关于通道,我记得在欧姆龙PLC中说的比较多。我是这样理解的。通道就是一个字的首地址编号。通道0-通道16正好17个通道,其中每个通道16个位(0-15位,这就是一个字的位数),17*16就是272了,如果是开关量输入的话,总共可以接272个开关信号。

另外,还有模拟量通道,一般就是可以输入输出几组模拟量信号,就是几组通道。

希望帮到你,不对的地方楼下高人指正。

网友B:
通道的地址一般都是系统地址吧。比如采集模拟量通道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很高兴和你交流。关于通道,我记得在欧姆龙PLC...

谢谢你

网友C(2018-09-13):
字和双字 表示不同的数据长度, 字表示16位数据长度,表达的整数范围是0~65535; 双字表示32位数据长度,表达的整数范围是0~ 42亿多. 它是一个基础的概念,比如电脑的32位操作系统和64位操作系统,  SM通道只是200PLC的一种地址类型,它有字,有双字,还有字节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