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连接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速

楼主(2014-11-06):
LDM的激光位移传感器,输出可以是开关量、也可以通过232,422输出,需要测移动物体的线速度,如何连接?

新人愚蠢的提问,还望大家帮忙。

网友A:
最好使用通讯,

网友B:
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速,通讯时间延迟咋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使用通讯,

能详细说说么,我是崭新的手,通讯是指用RS232输入么?中间还用加其他模块么

网友:
完整说一下整个题目,就是通过激光位移传感器放置在电梯机房绳孔处,对着轿顶测速,测量电梯轿厢的运动速度,用PLC作为控制器,传感器输出送入PLC,加上运行信号,如果电梯非正常移动,则控制电梯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速,通讯时间延迟咋整呢

先完成任务再说,细节再后面完善吧

网友C:
要想测线速度必须用通讯或者模拟量输出的,你就以固定时间间隔采集当前位置值,当前位置减上次位置除以采样周期就是线速度了

网友C:
个人感觉模拟量可靠点

网友D(2018-09-13):
位移传感器, 输出的开关型应该是使用高速计数器的形式吧, 或者通过通信的形式, 使用PLC去读它,用高速计数器的形式需要根据位移传感器的高速计数器的说明编高速计数器的指令, 用通信的形式需要根据传感器的通信描述协议来编通信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