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winccV70SP3A版本,一直要授权

楼主(2014-11-07):
用了西门子的授权软件还是不行。一直说要一个USB的许可证。。

不知道怎么弄了,已经弄了很多天了。

网友A:
第一步  <此处内容被屏蔽>USB硬狗  参考关于WINCC7.0SP2亚洲版本USB硬狗解决方案对WINCC7.0SP3亚洲版也作了同样改动,直接把  X:\(安装目录)\Siemens\winCC\BIN文件夹中的 CCExploreRedCodiChs.lng  CCExpMsgChs.lng CCExpMsgCht.lng  CCExpMsgJpn.lng  CCExpMsgKor.lng

         CCProjectMgrChs.lng  CCProjectMgrcht.lng   等7个文件都剪切出来保存好,记得备份以防不测。  然后把WINCC_V7.0SP3英文版中的7个*.lng文件直接拷贝过来。

   CCExploreRedCodiDeu.lng  CCExpMsgDeu.lng  CCExpMsgEnu.lng  CCExpMsgesp.lng  CCExpMsgfra.lng  CCExpMsgita.lng  CCProjectMgrDeu.lng   然后就可以像英文版本一样也使用软授权了。第二步  授权  运行Simatic_EKB_Install_2012_03_08这个授权软件    在All keys中找到 /1002/A9WRC770/SIFLA9WRC70700/...这条,在前面框框里打钩,点Install Long金钥匙。   这样就显示:已授权!

                                          注意:不能在菜单中将WICC的语言改成英文,否则就变不回中文界面了,只有再将语言文件替换成亚洲版才能变成中文版。

 这个文件夹的文件是我这边安装调试wincc的时候在我电脑目录(C:\Program Files  (x86)\Siemens\WinCC\bin )找到的文件,还不止7个,只要找到上面的7个文件即可。有的文件的英文字母在他们的电脑是小写的,比如CCExpMsgChs.lng 是 CCExpMsgchs.lng

网友B(2015-01-16):
回复楼上,英文版的ING文件去哪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上,英文版的ING文件去哪弄?

哪个好心人回复一下啊!

网友D(2018-01-04):
讲的很好,很全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