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变频器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07):
三菱FX1S+FX1N485-BD通讯模块和三菱Dd700通讯,遇到一问题:正转反转,停止正常,变频器面板上的RUN灯能闪烁和息灭,但是不能改变频率,如果设定30HZ,按下设定频率键,变频器上还是0,三个监控值,电流,电压,频率显示也不对,有时候居然显示一样的数值,原以为是寄存器的地址搞错了,或者占用了,仔细对比了一下,应该没有占用,变频器的参数也反复对比过,确认和PLC是采用一样的格式,程序是程子华老师的通讯应用3,难道真的程序错误了?大侠们,指点一二吧,太烧脑了,问了下度娘,发现同样问题的人大有人在,不过都说不清楚怎么解决的!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找了好久了,谢谢l!!

网友B(2015-11-20):
三菱的变频器没用过,,,

网友C:
PLC 485 三菱变频器连到RJ45口吧。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自己写的通讯FC,一个网线串所有变频器,提前分配好站号就行。参数的话你应该都明白的117到124那几个

网友D(2017-07-26):
三菱的变频器没用过,,

网友E(2018-10-08):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