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6014国产最高性价比四轴运动控制芯片,运动控制卡

楼主(2014-11-07):
   TC6014为深圳微芯原厂自主研发生产4轴运动控制芯片,它能够对4个轴的步进驱动器或者脉冲型的伺服电机驱动器进行位置、速度和插补进行控制。所有的TC6014的功能都是通过特殊的寄存器进行控制,包括命令寄存器、数据寄存器、状态寄存器和模式寄存器。完全兼容并取代MCX314AL芯片,性价比更高!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相互交流下13570827665  QQ492426036

基本规格

32位PCI总线接口,即插即用

可完全独立控制4个轴

支持多轴同步启动/停止

各轴驱动脉冲以差分方式输出

各轴配有编码器反馈接口

任意2轴或3轴直线插补、任意2轴圆弧插补、任意2轴或3轴位模式插补、连续插补

可编程直线与S曲线加减速驱动

在运动中改变输出脉冲数或驱动速度

在运动中可以实时读取运动参数

每轴都有逻辑位置计数器和实际位置计数器

丰富的电机伺服驱动器信号接口

电子手轮输入接口

32路数字输入

32路数字输出

主要性能

插补

l 任意2轴或3轴直线插补

Ø 插补范围:各个轴-8,388,607~+8,388,607

Ø 插补速度:1PPS~4MPPS

Ø 插补位置精度:±0.5LSB以下(在全插补范围内)

l 任意2轴圆弧插补

Ø 插补范围:各个轴-8,388,607~+8,388,607

Ø 插补速度:1PPS~4MPPS

Ø 插补位置精度:±1LSB以下(在全插补范围内)

l 任意2轴或3轴位模式插补

Ø 插补速度:1PPS~4MPPS(但依靠CPU数据设定时间)

各轴通用特性

l 驱动输出脉冲

Ø 输出方式:差分方式,支持脉冲+方向(PUL+DIR)或双脉冲(CW+CCW)

Ø 输出速度:1PPS~4MPPS

Ø 速度精密:±0.1%以下(取决于速度设置值)

Ø 速度倍率:1~500

Ø S曲线加/减速变化率:954~31250×106PPS/SEC2

Ø 加/减速度:125~500×106PPS/SEC

Ø 脉冲数:0~268,435,455(定量驱动)

Ø 加减速方式:可编程直线与S曲线加减速

Ø 特点:可以在驱动中改变输出脉冲数、驱动速度

l 编码器输入脉冲

Ø 脉冲方式:差分方式,A/B相脉冲或者上下脉冲,可1、2或4倍率

Ø 脉冲速度:1PPS~4MPPS

l 位置计数器

Ø 逻辑位置计数器(输出脉冲)计数范围:-2,147,438,648~+2,147,483,647

Ø 实际位置计数器(编码器)计数范围:-2,147,438,648~+2,147,483,647

l 比较寄存器

Ø 正向比较寄存器范围:-2,147,438,648~+2,147,483,647

Ø 负向比较寄存器范围:-2,147,438,648~+2,147,483,647

Ø 功能:把与位置计数器比较结果输出,放在读寄存器中,可以作为软件限位

l 专用信号(此信号与通用IO复用)

Ø 每轴硬件正负限位、原点、减速信号

Ø 报警输入信号

Ø 位置锁存输入信号

Ø 报警清除信号

Ø 伺服使能信号

Ø STOP信号

Ø 紧急停止信号输入(立即停止所有轴的驱动脉冲输出,低电平有效)

电子手轮

通用IO(此信号与专用信号复用)

Ø 最高可达32路通用数字输入,全部光耦隔离

Ø 最高可达32路通用数字输出,每路集电极开路输出电流可达100mA

电气特性

Ø 外部输入电源:12~24V(外接)

Ø 内部输出电源:5V,1A

软件支持:

Ø 操作系统:DOS、WINDOWS95/98/NT/2000/XP、WINCE、WIN7。

编程环境:

Ø C/BC++/VC/VB/C#/C++Builder/Delphi/LabVIEW/EVC;

Ø 开放式DOS和Windows的应用示例。

应用领域

Ø 机器视觉及自动检测设备;

Ø 医学设备;

Ø 切割设备;

Ø 雕铣设备:雕铣、雕刻;

Ø 数控加工设备:数控机床;

Ø 电子产品加工装配:丝印机、贴片机、PCB钻孔机;

Ø 点胶设备:点胶机;

Ø 非标自动化设备。

网友A:
在做推广呢········就好比吧,跟固高或雷赛的比,有什么优势?有什么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做推广呢········就好比吧,跟固高或雷赛的比,...

主要优势就是,1、价格优势,同等性能的板卡,我们价格便宜很多。主控芯片TC6014为微芯自主研发生产,直接在主控芯片成本上占有优势。其他同等质量的运动控制芯片,市面上卖到500左右。

2、性能方面,微芯的运动控制卡更胜一筹,我们采用的是TC6014芯片兼容日本MCX314 AL 高性能四轴运动控制芯片,据我所知雷塞用主控芯片是PCL6045,在插补方面,我们这种更强大,位置控制范围更大(控制范围的边缘位置我们芯片多了4个bit),输出的脉冲数更多。

缺点,就是他们在运动控制卡这块比我们公司名气大一些,其他没什么

网友B(2015-03-07):
TC6014什么价格???

网友C:
要资料加995971182,我们是一个公司.她辞职了.

网友D(2015-05-15):
mpc003,mpc004,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DIP-30封装,体积小巧,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最高二路正交编码输入,多个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简单的17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价格90元起!

mpc014外置运动控制卡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控制卡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和mpc上位机软件调试,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发。控制卡仅有22条函数指令,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与控制端无需高速实时通讯,可靠替代PCI运动控制卡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590元!

mpc034四轴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使用简单易用的MPC上位机软编程,调试指令,支持变量参数。可连接触摸屏给变量参数赋值并监控和控制控制器。简单的15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可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390元!
联系电话:0755-32912587 ,技术支持QQ:379741343 。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

网友(2015-08-01):
mpc003,mpc004,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DIP-30封装,体积小巧,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最高二路正交编码输入,多个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简单的17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

mpc033三轴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控制器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三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可通过mpc上位机软件编写调试运动指令并下载到控制器脱机运行。也可连接电脑实时在线运行,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发。控制卡仅有22条函数指令,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与控制端无需高速实时通讯,可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

mpc043 一至三轴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拥有10个按键,2行英文液晶显示,11路光耦隔离输入,10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1MHz,三轴独立运动控制,两轴直线插补,两轴圆弧插补。通过按键便可编写运动指令并运行。可存储5个文件,每个文件达1000条指令。简单的12条运动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可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

联系电话:0755-32912587 ,技术支持QQ:379741343 。详细资料请到泰安迪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

网友E(2019-06-19):
四轴高速脉冲运动控制器软硬件技术资料

 此控制器包括两部分组成:

PLC功能带有22点输入,20点输出。

 1:四轴控制,每轴可高达6.5M输出。

 2:提供多种输出控制功能,包括匀速、线性或S曲线的加减速,连续、定长、回原点等输出方式。

 3:可做到2~8轴线性插补以及任意两轴的圆弧插补。

 4:该控制器还提供了一些引脚,用于对其工作状态进行监控、多种条件下中断信号输出,以及控制伺服驱动器所需要的功能接口。

 5:带有2路0~5V模拟量输入和2路0~5V模拟量输出。

 6:通讯口支持232通讯。

包括:原理图,PCB,BOM清单,程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