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老师

楼主(2014-11-07):
人机界面里面I/O显示有输入(X0152.X0153),但是操作画面那一页,对应的液位却无显示(对应指示为OFF),当页里面任何操作都没有反应。

另外PLC里面也不太明白:如下请指教;

D1142 为什么不执行+1指令

网友A:
问题:只有这个地方对该元件赋值吗?

网友B:
符合启动条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符合启动条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只有这个地方对该元件赋值吗?

只有这个地方对D1142赋值和RS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符合启动条件吗?

启动条件是指什么,小弟比较白

网友E:
incp應該是脈沖執行方式,隻有接通或斷開的瞬間加一,如要接通一直加一去掉p用in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