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更换问题

楼主(2014-11-07):
台达的B2伺电机, 驱动器报RL011.查手册是编码器异常,更换另一只电机的编码器上去(拆换见图)。又报RL009,手册说是位置控制误差过大。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楼主:
     当时的拆机情况

网友A:
我 这也出现过类似问题,看看你的编码器,电缆,接口,是否进水还破漏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 这也出现过类似问题,看看你的编码器,电缆,接口,是...

 还有伺服设置也会造成类似问题

网友B:
看一下增益参数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