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能控制扭矩的变频器方案

楼主(2014-11-07):
如题所示,要搭建一个多电机复合驱动的实验台,想实现均载因此需要控制每个电机的输出扭矩,之前没有做过相关项目,特来求教各位。

1、是否有可以控制输出扭矩的变频器,如果有的话能否推荐一下。

2、是否需要增加扭矩传感器,或者电机转子电流传感器(这个参数能否测量),以及相关的传感器推荐。

网友A:
abb公司的ACS800变频器带直接转矩控制,DTC,可以设定转矩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公司的ACS800变频器带直接转矩控制,DTC,...

看了下好像VC和DTC同时可以选的变频器没有啊。

网友B:
多电机驱动不用扭矩控制可以解决得更均衡,案例非常多。

变频器扭矩检测精度不高,DTC并不一定比VC扭矩控制更强,坛上早期有专贴讨论。

能控制扭矩的变频器非常多,ABB、西门子、台达,不少国产都可以。

同时支持VC和DTC的,好像(好像)丹佛斯还是谁(ABB分出来的那家叫啥)有一款。

网友C:
请问你是做什么实验的啊?你是高校还是公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做什么实验的啊?你是高校还是公司的啊?

高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电机驱动不用扭矩控制可以解决得更均衡,案例非常多。变...

谢谢,我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