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差动保护误动原因分析

楼主(2014-11-07):
差动保护是变压器的主要保护手段,其原理是反应被保护变压器各端流入和流出电流的差,在保护区内故障,差动回路中的电流值大于整定值,差动保护瞬时动作,而在保护区外故障,变压器差动保护则不应动作。

1、型号及变比的选择错误

  变压器差动保护应选带有气隙的D级铁芯TA,因为差动保护各侧用的TA,其电压等级、变比、容量和磁饱和程度都不一致,差动回路中总有不平衡电流流过。铁芯饱和程度直接影响不平衡电流的大小,而且随着一次电流的增大显著增大,而短路电流又很大。为了减少不平衡电流,需要在TA的结构、铁芯材料等方面采取措施,使一次侧通过较大的短路电流时不易饱和,带有气隙的D级铁芯TA具有上述功能,是专门用于差动保护的特殊的TA。

  在选择TA变比时,可在原常规计算的基础上,根据经验适当增大1-2档,即适当地选大变比的TA,这样可以降低短路电流倍数,减少差动回路中产生的不平衡电流,有效削弱励磁涌流,提高差动保护的灵敏度。这对避免保护区外故障,防止变压器差动保护误动作不失为较为有效的方法。

TA型号及变比的正确选择是保证差动保护动作可靠性的基础。若TA型号选错或所选变比较小,在保护区外发生故障时,TA铁芯迅速饱和,不平衡电流迅速增大,将造成差动保护误动作,所以必须重视TA型号及变比的选择。

2.TA二次回路接线错误

  要想使变压器在正常运行或在变压器外部故障时,差动保护不发生误动,就要设法调整TA二次回路接线,使变压器的电源侧和负荷侧的TA二次线电流相位相差180°,这样就可能使差动回路流过的不平衡电流接近于零;而在保护区内故障时,变压器的电源侧和负荷侧的TA二次线电流相位相同,流入差动回路中的电流为两侧电流之和,保护可靠动作。

3.二次负载在最大短路电流下不能满足TA10%误差曲线要求

  当变压器接入系统容量变化或新装保护投入运行前,对变压器差动保护除按规定对设备进行常规的试验检查外,还必须根据差动保护区外短路故障时穿越变压器的最大短路电流和实测的差动回路二次负载值,校核保护用TAl0%误差曲线是否满足要求,以保证TA误差不超过10%。

  如果在最大短路电流的情况下,实际回路二次负载值超出了满足TA10%误差曲线的二次最大允许负载值,在发生保护区外三相短路故障时,差动保护将可能误动,造成开关无选择性跳闸,直接影响系统的供电可靠性,甚至造成全站停电。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大差动保护用TA变比,并重新校核TA的10%误差曲线,使其满足要求。

4.TA一次侧换相后导致差动保护误动作

TA一次侧换相后,应对二次侧电流相量关系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对二次回路做响应的变动,否则在保护区外短路故障时,将可能引起变压器差动保护误动作,

差动保护是变压器的主保护,应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的要求。但因其结构复杂,接线繁琐,安装及检修改造过程中很有可能留下隐患。因此,在设计、施工及以后的检修改造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规程要求,认真分析,把好每—个技术关

武汉松野智能仪表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压力变送器、电动执行器、多功能电力仪表、微机综合保护装置、信号隔离器、流量计等十五个系列上千种测控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并承接自动化成套工程的设计和安装,为客户提供全系列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及工控方案。服务热线:400-027-0806.

官网网址:http://www.sokyotw.com

阿里巴巴网址:http://sokyotw.1688.com/

慧聪网址:http://sokyotw.b2b.hc360.com

谷瀑环保网:http://wubeiqi.goepe.com/

中国仪表网:http://whsyzn.yibia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