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vg变频器

楼主(2014-11-07):
ads-vg变频器485通信地址是几号

网友A:
Pr163     通讯位址设定范围:00—250           单位:            出厂值: 0

当变频器设定为RS-485通讯接口控制时,每一台变频器有一参数设定其个别位置  00:无通讯功能   01-250:变频器位置

Pr164     通讯传送速度设定范围:0-3              单位:            出厂值:1

0:4800位/秒    1:9600位/秒  2:19200位/秒  3:38400位/秒

Pr165     通讯资料方式设定范围:0-5            单位: 1           出厂值:0

0:8N1 For  ASCII     1:8E1 For  ASCII     2:8O1 For  ASCII

3:8N1 For  RTU      4:8E1 For  RTU       5:8O1 For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