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提供一个300MPI/DP编程电缆驱动程序的链接

楼主(2014-11-08):
因为以前用的编程电缆都不需要驱动,但这次用了 一个新的电缆,后面带个A2标记,没有驱动电脑无法识别,如果哪位有软件,麻烦请提供一个链接,谢谢。

网友A:
 是什么通讯驱动 ,我 厂 里 看到 老大 们用 S7 300 的通讯线,不知是不是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通讯驱动 ,我 厂 里 看到 老大 们用 S...

是最新出的那种300PLC的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