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010A龙门刨电气故障讨论

楼主(2014-11-08):
本贴主要讨论B2010A龙门刨系统故障,欢迎各位提出个人观点。

目前市场上用的最直流调速,变频器拖动的也是比较普遍,但老式的龙门刨也有不少。

B2010A发电机拖动系统故障率高,故开贴讨论。

网友A:
很少看见这么的机床!

楼主:
挺多的,我这里有一百多台这样的机器

故障1、工作台返向飞车

楼主:
返向飞车,一般情况下检查抬刀线圈

网友B:
D-F调速系统还有用的吗?性能不好不说,故障率太高了。

故障率高还是在电机-扩大机和其输入信号回路。

网友C:
因为至少年龄三十年以上,都已超龄了!很多能见的用590改装。甚至同类型50年代原装进口苏联、捷克、东德超龄机床电气控制改装直流调速器,此类机床在改制私人厂家还能看见,机械保养得比较好的还是工厂的主力设备。

为什么改装就因为到了后期扩大机故障率实在是太高了,特别是2800转的转子电枢磨损后造成机床无力,大切销量无法工作影响工作效率。

网友C:
反向飞车在改装后的也会发生这不是主要故障,同样原因还是在几个限位开关,特别就是反向前的减速限位开关。

真正的飞车要注意的是维修中信号连接错误,造成负反馈,成了正反馈,那才叫飞车毫无控制的台面飞出导轨,并烧毁硒片整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