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4-11-08):
如上图,新电线一圈,把2头各拉出2米接在220V电源上,送电:

1:这时,在这圈电线中间插入铁棒,这可以认为这圈电线类似线圈吗?

2:在未插入铁棒前会出现什么情况,为什么?

3:在插入铁棒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为什么?

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建议亲你自己先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个线的电感有多大?

网友B:
不是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吗?

网友C:
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感应线圈,产生涡流,电缆发热,

插入铁棒,很可能铁棒被加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吗?

磁场应该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