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bus通讯

楼主(2014-11-08):
众大神,小弟现需要将一现场模块(支持Ethernet IP或 modbus TCP)连接到S7-200PLC上,请问是否可以实现?  如何实现?  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当然可以实现,  给 S7 200 PLC 添加一个 以太网模块就可以啦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可以实现,cp241

网友C:
S7-200Smart是不是本身就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7-200Smart是不是本身就支持。

  S7-200Smart自带以太网口,不过楼主说的是S7200,加以太网模块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