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打点机构设计

楼主(2014-11-08):
   我们的产品是在一个汽车轮上测量好数据后打一个点,现在使用的是油漆,可不好控制其流量,有时太多的油漆流出来对产品外观来说是不良品,准备使用一种学校教学使用的粉笔来替代,可是不知这个方案可行不?

    最好就是如上图一样,能夹住粉笔,然后露出一点头,不能太长,因为当气缸快速驱动其下压打在充气的车轮上会断头,或是各位坛友还有什么更好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打点机构?

   请各位工控坛友帮忙想上方法

网友A:
土豪的可以用喷墨机,简单的可以用记号笔,记号笔要做缓冲,保护笔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的可以用喷墨机,简单的可以用记号笔,记号笔要做缓冲...

  喷墨机没用,汽车外胎是橡胶的打不上去, 记号笔用过,打打就头缩进去了,没法用,还有是的吗 ?

网友A:
曾经做过一个类似记号笔的笔,但笔头是软的,用气缸从下往上打,旁边一个瓶子加墨水,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B:
轮胎上打点干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做过一个类似记号笔的笔,但笔头是软的,用气缸从下往...

   车轮动平衡测量出轻重点后做一个标记,然后到后面工作做补偿,软的笔头,气缸快速下降打在产品上面的话,笔头会不会坏呀 ?

网友C(2015-03-12):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8-02-08):
引用 网友A:
曾经做过一个类似记号笔的笔,但笔头是软的,用气缸从下往...

请问笔具体的结构 以及如何控制流量

网友E(2018-11-04):
可以用激光器打点,具体可以问我

网友F(2022-07-10):
不知问题有没有解决,把需求描述的详细点,我肯定能想出有效的方法。

网友G(2022-08-19):
可以用那种泡沫软笔头的 气缸行程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问题有没有解决,把需求描述的详细点,我肯定能想出有效的方法。...



        现在使用的是油漆的模式打点

网友H(2023-05-02):
有印泥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