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型电磁流量计和普通电磁流量计的不同和相同

楼主(2014-11-08):
电磁流量计主要是测量导电流体的流量的,如污水、泥浆等等,电磁流量计现在被应用的越来越多了,电磁流量计可以分为一体型电磁流量计、分体型电磁流量计、插入式电磁流量计,还可以分为防爆型电磁流量计和普通电磁流量计。这里就简单说说防爆型和普通型的区别和相同点。

电磁流量计相同特点

1、测量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

2、系列公称通径DN15~DN3000。传感器衬里和电极材料有多种选择;

3、测量管内无阻碍流动部件,无压损,直管段要求较低;

4、转换器可与传感器组成一体型或分离型;

5、转换器采用新颖励磁方式,功耗低、零点稳定、精确度高。

6、转换器采用16位高性能微处理器,2x16LCD显示,参数设定方便,编程可靠;

7、流量计为双向测量系统,内装三个积算器: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及差值总量;可显示.庄、反流量,并具有多种输出:电流、脉冲、数字通讯、HART;

8、转换器采用表面安装技术(SMT),具有自检和自诊断功能

防爆型和普通型电磁区别点

防爆型电磁流量计和普通的电磁流量计其实在原理和结构上没什么区别,主要的说就是防爆型电磁流量计主要是应用在一些易燃易爆特殊场合,为安全起见增加了更多的保护措施。

最常用的防爆形式有隔爆和本安,电磁流量计所用的电源能量稍大,所以变送器部分一般使用隔爆,隔爆仪表的外壳比普通仪表要厚重,腔室密封性好(仪表盖螺纹细密),一般为双腔室设计,也就是电源接线腔与信号接线腔隔离。分体式的防爆型流量计的电缆一般为防爆铠装电缆。

还有一些两线制的电磁流量计可能使用的是本安防爆,外观结构上与普通的流量计没有什么区别,但它内部的电路板与普通的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