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 S12总是报错

楼主(2014-11-08):
最近研究IST指令,例程中有一条是:RST S12

我在GX中怎么输入都是报错,真是奇怪了,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
就是下面图示,刚才上图图片格式错了,不方便大家看到

楼主:
还有那个跳转到S12的箭头,我始终做不出一样的,

网友A:
你是用顺序控制 在S12这个顺序中 是不能复位S12的 。直接加个条件跳转到S13时  S12自动复位了

楼主:
谢谢了,那请问那个例程样式在GX中能做出来吗?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请问那个例程样式在GX中能做出来吗?怎么做的?

SET在步进里有个特性就是“在驱动下一个状态S时,复位上一下壮态S”,就是如果你所在的S12段,在用SET到S0后,会自动复位S12段,无须在用RST  S12   .编程讲的是一种思路 不是让我们完全按照题目来的 ,只能程序能达到要的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