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与三菱PLC怎么连上呢?急!

楼主(2014-11-08):
富士TS1070触摸屏与三菱FX3U系列的PLC,我做好485线了,也测了,怎么通电后就显示“通讯错误,超时”我用手怎么点屏幕都没反应呢?????

在线等啊!急啊!

楼主:
难道需要把通讯线改成422的?

网友A:
与三菱FX3U的编程口通讯请使用RS422方式,如果期望采用RS485方式,请在FX3U侧加装通讯板或者通讯模块。

楼主:
问题我摸索解决了,不光是使用422的通讯线,屏方面需要把6,7拨到on状态,特意回来写上的,希望对以后的人能有帮助!

网友B(2017-12-29):
引用 楼主:
问题我摸索解决了,不光是使用422的通讯线,屏方面需要...

富士触摸屏TS 1070 和三菱fx3u 通讯连不上,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