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起动过程曲线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4-11-08):
要求:1、PLC先向变频器发送给定频率f=10Hz,变频器启动频率达到10Hz后,在10Hz状态运行t1时间(t1时间由          PLC设定);

     2、t1时间后,PLC再向变频器发送给定频率f=30Hz,变频器频率达到30Hz后,在30Hz状态运行t2时间             (t2时间由PLC设定);

     3、t2时间后,PLC再向变频器发送给定频率f=50Hz,变频器频率达到50Hz完成变频器起动过程。

  因为控制要求变频器0Hz-10Hz与10Hz-30Hz、30Hz-50Hz的加速时间不一样,0Hz-30Hz、30Hz-50Hz采用S形斜坡,加速时间远远大于0Hz-10Hz的加速时间,请问这样需要设定哪些参数,需要设置第二加速时间AC2吗?ACC和AC2不懂怎么用?请教大家!

网友A:
只有两段加减速时间可以设置,AC2通过RPS设置端子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