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和利时LM3107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4-11-08):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链接,驱动也下好了,结果程序无法传到PLC,老是出现报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按说正常情况下会出现图2的提示,可是界面上只显示“FALSE”的错误,如图1,急求大神帮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上面是图1,下边是图2

网友A:
你应该是进入了“仿真模式”,请把软件的“在线”菜单下的“仿真模式”前面的“勾”去掉;然后请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设置正确后,再点击“登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