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指令的使用次数

楼主(2014-11-08):
plsy plsr drvi drva,在一个程序中的使用次数,是否可以有两个同事输出y0和y1

网友A:
这取决于PLC的机型,建议楼主上“三菱自动化”下载一本编程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规定。一般来讲,单通道的脉冲输出有各自的频率和个数;双通道的脉冲输出共用频率、独立个数。

网友B:
过来看看 ,输出应该可以同时挂几个总数似乎有限制

网友C:
我都是用drvi drva这两个,都是多次

网友D:
可以使用多次,但是程序要互锁,扫描周期内不能同时驱动

网友E:
貌似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

网友C:
drvi drva没有限制次数,另两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