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历史曲线图

楼主(2014-11-08):
请问台达人机如何设置历史曲线图哇,我设置了缓冲区,可是模拟时没有曲线。请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A:
你需要上“台达电子”下载一本DOPSoft的编程手册,里面对软件里的每个功能都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上“台达电子”下载一本DOPSoft的编程手册,...

谢谢您的建议,我现在有编程手册了,也查了,是先设置了缓冲区,然后在历史曲线图里选择了缓冲区编号。改变缓冲区中设置的地址的数据,可是没有曲线。。。

网友B:
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数据范围,曲线颜色之类,是否设置好,采样开始时间及采样周期都要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数据范围,曲线颜色之类,是否设置好,...

找到问题了!设置里边没有启动,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