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接通电源不转有嗡嗡声的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4-11-08):
出现电动机接通电源不转有嗡嗡声故障的原因有:

(1)由于电源的接通问题,造成单相运转:

(2)电动机的运载量超载;

(3)被拖动机械卡住;

(4)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回路开路成断线;

(5)定子内部首端位置接错,或有断线、短路。

  处理方法:第一种情况需检查电源线,主要检查电动机的接线与熔断器,是否有线路损坏现象;第二种情况将电机卸载后空载或半载启动;第三种情况估计是由于被拖动器械的故障,卸载被拖动器械,从被拖动器械上找故障;第四种情况检查电刷、滑环和启动电阻各个接触器的接合情况;第五种情况需重新判定三相的首尾端,并检查三相绕组是否有断线和短路。

网友A:
基本上就是这些故障,楼主都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