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加油量的确定

楼主(2014-11-08):
电机3000小时加油50克,周期3M.   请问这50克是两个轴承还是加到一个轴承?如按周期加油,是不是要减少加油量,不能加50克?

网友A:
这个50克,应该是前后轴承都加的。不过也可以根据电动机状况来加,量不一定是50克,但是不能多太多哦,轴承里面油太满会发热的。

网友B:
可根据电动机负载运行情况,是满负荷,多加注好的润滑脂,24小时温度就会下降,轻载少加,不可能保证3000小时准时加注润滑脂,如果无油轴承抱死,至电机烧毁发生频繁事故。

网友C:
   这个应是对电机所有轴承来说的吧,不是单件吧

网友D:
根据电动机状况来加

网友E:
这个还真不清楚,前来了解一下

网友F:
前后轴承都加的量,这个应该咨询电机厂家,每个厂家设计的都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后轴承都加的量,这个应该咨询电机厂家,每个厂家设计的...

 对的,而且一般前后轴承型号不一样的话,其所加油脂的量也不一样。

网友H:
肯定是两个都要加的,不可能只加一个的。加的量还是要看负载情况的

网友I(2014-12-17):
要看电机功率和轴承大小,转速多少而定

网友J:
这个应该是针对电动机保养的,要根据电动机的转速和工作状态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