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信成功指示

楼主(2014-11-08):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组态王作为modbus主站,与几个从站通讯,有的时候有的站点通讯成功,有的不成功,我想在画面中做一个指示,指出哪些站点通讯成功,比如做一排指示灯,每个指示灯代表一个站,通讯成功的站指示灯会亮,通讯不成功的站指示灯会灭,怎么做呢,求助大家。

网友A:
你可以收到数据后显示灯亮,收不到数据的灯灭

楼主:
PLC子站我可以接收一个SM0.0的数据,接收到灯就亮,但是仪表怎么做?

网友B:
主站读取从站的数据,程序在主站plc中完成,如果通讯成功,数据可以传的主站plc,应该有个接收完成标志位,用这个接收完成标志位控制上位机中的指示灯来显示是否通讯正常。

网友C:
看看组态王的说明,看有没有表示通讯质量 域属性,比如类似标签.quality之类的

网友D(2014-12-16):
组态王通讯连接有一个寄存器叫COMMerr,可以用这个指示连接状态

网友E(2015-04-26):
从站点上可以看到链接了没有呀

网友F(2017-02-13):
不是以太网通讯吗?怎么又成MODBUS了。

网友G(2018-06-19):
以太网通讯的MODBUS协议么,ModBusTcp协议,通讯灯应该在画面存在中编程判断数据是否接收正常,不正常就灯灭了

网友H(2019-06-23):
好贴不要沉,大家啊帮忙顶一下

网友I(2021-01-20):
发表在5楼
        内容: 看看组态王的说明,看有没有表示通讯质量 域属性,比如类似标签.quality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