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问题

楼主(2014-11-08):
公司有一组换热机组,两台管道泵(循环泵)11kw,额定电流22.6A,富士变频器控制。前几天两台泵都出现OL1过载报警,泵停止运行。经检查,1#泵运行电流29A,2#泵运行电流27A,与泵体座分体后,卡电流都为9.6A,泵的水轮与泵体座有两处轻微的磨痕,大约两公分长,水轮没有松动,电机转子没有下坠,轴承不匡没有移位,转动中无杂音。检查后,将泵回装,试泵中发现2#泵震动大,管网都有感觉,但卡电流22.3A,没有超过额定值。1#泵没有震动,卡电流29A,与检查前一样。卡的电流都是变频器出口电流。前后解体几次,2#泵时有震动(电流不超),时没有震动(电流超标)。现在已没有办法了,寻求同行帮助分析原因。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电动机好像没啥问题。怀疑--电机和泵对中是不是不好,第二是不是泵有气蚀现象哦,也就是你的泵没有满腔或者有气体在里面。

网友B:
首先,通过变频器运行的电机,使用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线的电流不准确,读变频器显示电流准确;泵振动是否发生在某一频率,如果是,设置变频器躲过这个频率;泵过载有可能跟泵的工况有关系,查设计数据和目前运行数据比较。

网友C:
中间有没有什么过滤装置什么的,从你的描述来说,可以确定电机没问题,如果泵安装没有问题的话,考虑管路的流量是否不畅或有堵塞什么的。

网友D:
你这个泵是压力控制还是流量控制?

网友E:
2#泵时有震动(电流不超),时没有震动(电流超标)

估计是变了形了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回路用fluke钳形表卡电流,还是蛮准确的,和变频器面板显示一样的

网友F:
 水泵振动的话这个可能还是机械原因吗? 如是电机振动那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回路用fluke钳形表卡电流,还是蛮准确的,...

不是FLUK表都能准确测量,是FLUK带真有效值功能的表能准确测量。常用钳形表带真有效值功能的不多。

网友G:
这种问题,我在平时工作中遇到很多的,一般可以排除变频器问题,因为你这是一直正常运行的,突然出现问题,水泵你最好贴出铭牌参数,让我帮你分析下你们水泵的负荷类型是什么样的,因为很多这种原因来自于水泵的实际水压过高造成的负荷过大而导致电机电流过大。如果你们是自动供水系统,通过水压平衡来控制水泵转速来达到平衡水压的要求,那就得检查下检测水压的传感器是否正常。我们工控人,很多时候需要用和电控相关的基础知识,去进行一点点的排除故障,不是一味的就把毛病定在一个问题上揪着不放,不过很多对工控了解不多的人,比如说普通的电工,自己本职的操作技能还没学好,你让他去深入了解机械部分的负荷变量,这样也不是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