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B2控制板烧坏(台达)

楼主(2014-11-09):
正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S7200-226PLC带台达伺服,按照下图接线后可以正常运行,正反,转,定位都走的可以,但是过了运行近一天以后,伺服控制板烧坏(显示面板黑屏),换了一台伺服控制器,还是同样问题,现在现场比较着急,请教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COM+用外部电源呢?你现在脉冲用的外部电源,DI用的伺服内部电源。。。。。。

楼主:
DI,我没有接输入,4端是和外部0V相接是为了脉冲等电平。这个是台达的技术支持给的接线建议,尝试过14脚不接,17.11不短接,但是发脉冲没有触发~~~~

网友B(2015-01-02):
看下这个接线图,,,,,,,,,,

网友C:
应该是你接线有误!

网友D(2015-02-07):
配线错误,比较少人用西门子PLC控制台达伺服

烧了可以修的

楚达机电 15019004030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