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如何购买GALIL控制卡

楼主(2014-11-09):
如题,刚开始做运动控制,想买四轴的运动控制卡,有人能提供信息么?

网友A:
galil卡国内有两家代理商的。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另外竞争者一家。

网友B(2015-01-02):
请问刘工,

Galil的DMC-4040系列4轴控制器,有手轮输入功能吗?

谢谢!

网友A:
dmc-4040,每轴有两路编码器输入接口(如果选择使用脉冲输出方式,则其中的辅助接口不可用)。另外有8路模拟电压输入接口。

您可以从中选择接入手轮信号的地方。

网友B:
刘工,谢谢您的解答。

另外,

请问,如果其中一个轴用作模拟量闭环控制。

那么,需要占用模拟量输出通道,一路编码器输入通道。

此时,此轴空余的脉冲输出还可以用吗?

谢谢!

网友A:
"请问,如果其中一个轴用作模拟量闭环控制。

那么,需要占用模拟量输出通道,一路编码器输入通道。

此时,此轴空余的脉冲输出还可以用吗?"

GALIL的控制卡每轴只能选择一种输出方式,如果选择了模拟量输出,则脉冲输出的频率和数量都是不可控的(频率固定)。如果选择了脉冲输出,则模拟输出的电压是不可控的(固定为-10V或10V)

网友B:
学习了,非常感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