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C3+C 协议芯片损坏后的更换问题

楼主(2014-11-09):
 1、西门子PROFIBUS-DP总线从站(电磁阀)里面的VPC3+芯片由于电源5V不稳定烧坏,CPU为Infineon公司的SAF-C164CL(16位),FLASH为AM29F010B问题:假设只有VPC3+这块协议芯片损坏,直接购买硬件更换是否可行?是否还要另外写软件或专用仪器对其进行初始化?

2、主站报警“**从站初始化未完成”(同型号的另个电磁阀),替换法证实该从站的电路板有问题,测量电源5V稳定,CPU的无源晶振已起振5MHz,问题:该报警信息能否说明主站与该从站已经建立通信且正常?初始化未完成的问题如果抛开软件问题,最有可能的是哪个芯片出了故障,如何通过关键测试点判断?

谢谢您的解答与回复!

网友A:
VPC3直接换就行,不需要特别写程序

网友A:
不一定是硬件问题,象未上拨终端电阻、总线干扰等问题也会导致通信问题。

网友A(2015-03-05):
开发DP从站请考虑APC3协议芯片,成本低,功能不差。。。

www.trucom.cn

qq: 1142588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