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组态王与S7200 modbus通信

楼主(2014-11-09):
最近做一个组态王与西门子S7-200的通信,分享给大家。

首先,新建一个项目

楼主:
第二步:双击进入工程浏览器

楼主:
双击使用的电脑通信口,设置通信口参数,我要使用的是RS485,波特率为9600。

楼主:
新建设备,目前组态王还没有S7-200的MODBUS-RTU驱动,但是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选PLC下面的莫迪康(或者modicon),选择相应的协议。

楼主:
新建设备后就可以添加变量了,S7-200或者S7-200smart系统手册中有相应的说明,PLC中寄存器与MODBUS地址的对应关系。

另外:V区需要注意,我做实验得出的结论

V0.0   40001.8

V0.1   40001.9

V0.2   40001.10

V0.3   40001.11

V0.4   40001.12

V0.5   40001.13

V0.6   40001.14

V0.7   40001.15

V1.0   40001.0

V1.1   40001.1

V1.2   40001.2

V1.3   40001.3

V1.4   40001.4

V1.5   40001.5

V1.6   40001.6

V1.7   40001.7

楼主:
接下来可以做画面,做动画连接了。

楼主:
PLC方面的准备。

亚控提供了PLC MODBUS 从站的初始化的子程序,我们可以直接将其下载到PLC中,我们自己的用户程序可以在初始化程序的基础上去做,但是要注意不要用V0~V1000寄存器,这部分寄存器已经被初始化程序使用了。初始化程序默认的站址为2,我们可以自己进行更改。VB8的数值就是站址。附件为初始化程序。

楼主:
没有找到怎么上传资料

楼主:
我们可以不用亚控的初始化程序,现在西门子已经开房了通信协议库,只需要2个指令初始化就完成了。S7-200smart的软件已经集成在里面了,S7-200的需要添加库。

楼主:
只需要2条指令,指令参数用法可以参考帮助文件或者系统手册。

楼主:
还需要库存储器分配,可以自己填写也可以推荐分配。无论是哪种,我们做程序的时候就要躲开这些存储区。

网友A(2015-02-04):
这个真仔细下载了谢谢

网友B:
请问老师:V234.0

          V234.1

          V234.3

          V234.4

 modbus 对应地址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C(2015-03-06):
想学一下S7-200的通讯实例

网友D(2015-04-14):
s7-200初始化程序

咋看不到呢

楼主(2015-08-03):
得到更多有关电气方面的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阿宝机电

网友E:
不错哦 ,很适合初学者啦

网友F(2015-09-10):
真赞,正在学这个,真是及时雨啊

网友G(2015-11-23):
用库做的程序连接组态王不能正确读取32位浮点数,不知道楼主如何解决的,用组态王提供的程序做没问题。

网友H:


网友I:
图解西门子S7 1200PLC入门到实践

网友J(2016-10-06):
亚控公司的论坛大大大大大大

网友K(2016-11-18):
初始化程序用了VB1000之前的点,为什么库存储区用的还是VB0开始的呢

网友L(2017-05-23):
太谢谢,我找了很多次,关于s7-200关于modbus 通讯的文章,对关于组态王与多台PLC通信问题,这次终于明白了

网友M(2018-02-03):
西门子PLC用两根普通线接通3跟8脚连485转232到电脑串口,反复试过无法通讯,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啊

网友N:
楼主好人啊 学习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M:
有亚控的西门子PLC的MODBUS程序包吗

网友O(2018-05-21):
楼主好人啊 学习学习学习一下1111

网友O:
楼主好人啊,学习来!!!

网友O:
TED演讲集:和平使者:约翰·亨特:世界和平游戏

网友P(2018-07-13):
这个必须点好。OKOK

网友Q(2019-11-13):
请求联系,我当前正研究s7200的自由口通讯,想讨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