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4-11-09):
此例子为三菱FX PLC控制三菱变频器的串口通信程序,还有的串口通信案例,希望大家喜欢!

楼主:
几十年的项目设计经验,希望能与你们共享!

楼主:
大家做项目时,有疑问的,可以发表在这里,我们专家组给您一些建议!

楼主:
希望此贴不要沉,大家把碰到的问题都提出来了

楼主:
在线免费学习课堂

http://pxplc.ke.qq.com/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好好

楼主:
PLC学习网:

www.pxplc.com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有没有RTU 通讯的

楼主:
都是按照报文格式编程收发数据了

网友B(2014-12-15):
首先给楼主32个赞,然后再请教些问题,我现在需要用AJ65BT-R2N模块,但是手上没有使用手册,不知道怎样写通信程序,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在此谢过!如有资料和写过这样的程序请发邮箱cqjiaruchao@163.com

网友C:
大家好想请教个问题,2个fx3u 485bd通信板 nn网络 2个plc接2个西门子7寸触摸屏,在拔掉任意1个触摸屏的时候可以正常通信当2plc各带1个触摸屏时候不能通信!!!!

网友D(2018-07-09):
引用 楼主:
几十年的项目设计经验,希望能与你们共享!

网友E(2019-11-16):
AJ65BT-R2N与RS232通行,使用自动缓存刷新功能。当读取完H400及H401及之后数据后,该缓冲能不能清零?现在问题时,在读取14位字节后,接着读取13位字节时之前的14位字节数据的第14位也会被读取出来。因为H400(受信数据长度)在读取13位和14位字节时给出的值都是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