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伺服发热问题

楼主(2014-11-09):
一般我们选型伺服的时候,都会按照我们设备需求扭力的临界值去选型,因为伺服电机会有最大扭力,但往往我们运行的时候会发现一直走额定电流的时候,电机以及驱动发热厉害。通常这情况一般是调节加减速时间以及电机响应来解决,高手请指教更好的调试方法。

网友A:
伺服电机发热量主要来自制动。运行中频繁正反转,其能量被制动电阻释放的同时,因为电机通过的电流也较大,所以发热量大。在频繁制动工况选伺服电机,应考虑负载的惯量,适当放大一、二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