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PLC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09):
现场s7-200使用cp243-1以太网通讯模块做以太网通讯,联通做局域网vpn ,设备IP地址为192.168.1.100 子网掩码255.255.255.248 网关 192.168.1.97 ,远端上位机IP 192.168.1.2 ,配置完以太网向导之后现场连cpu正常,远端上位机ping不通cpu。现场还有硬盘录像机,IP为192.168.1.99,远端上位机ping硬盘录像机正常,这种情况大概是哪里的问题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西门子200PLC的以太网设置,在设置IP地址的地方:

设备IP地址为192.168.1.100 子网掩码:用默认的。 网关:不填。

试试。

楼主:
IP 子网掩码 网关都是联通公司分配的,联通公司做的局域网VPN

网友A:
引用 楼主:
IP 子网掩码 网关都是联通公司分配的,联通公司做的局...

网关:不填。试试。或者就是西门子200不支持VPN。

网友B:
百度有很多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有很多案例。                   ...

百度的案例都是配置完成功的,没有不成功然后分析解决办法的

网友C:
西门子支持VPN!

看看是否要MAC,西门子连接主要靠MAC

另外就是联通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支持VPN!看看是否要MAC,西门子连接主要靠M...

联通联通那里没有要mac 今天上午试了应该是联通那边的问题 上午分配的子网掩码是252 连接 正常 重新分配248就上不去了。。。不知道这里 的设置有什么问题。。。

网友D(2018-09-12):
子网掩吗好像不正确, 以及确认一下IP地址是否有冲突; 因为通常路由器会自动分配的IP地址是从10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