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空载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4-11-09):
现在有一台3KW的六级电机 就是想知道正常情况下空载电流应该有多少 另外我是通过变频器控制的 监测电流显示6A左右正常吗 为什么另一台3KW的4极电机显示3.7A通过变频器监控看到的 望各位大神帮助一下

网友A:
仔细看铭牌,应该能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铭牌,应该能算出来

怎么计算啊

网友B:
6A的电流是怎么测得的,输入电流、输出电流、还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本来空载电流对运行没多大意义,既然你要测量,就要保证电机是空载状态,电机轴要与负载脱开。

6极电机的空载电流略大于4极电机,功率因数也低点。

网友C:
如果是3KW的电机,其空载电流为6A左右,我觉得属实有点大,因为其额定电流也就在6A培左右,如果空载就这么大的话,那岂不是无功很多吗?如果要带上负载的话,电机出力不够,甚至会烧毁电机。

网友D:
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纠结吧,只要空载电流不是太大就正常

网友E:
电机并没有脱离负载,只是轻载吗;

另外,运行时可查看一下电机温度。

网友F:
你的电流保证是正确的吗?

空载电流一般是满载电流40%-60%,依电机类型数值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A的电流是怎么测得的,输入电流、输出电流、还是变频器...

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流保证是正确的吗?空载电流一般是满载电流40%-...

变频器监测 电流表 钳形电流表 都测量了 还是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6A的电流是怎么测得的,输入...

变频器输出电流不能用钳形表测量,不准确。因为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波,测量结果偏大。

网友C:
变频器有个检测电流的参数,那个应该是最准确的,如果你的参数设置都对的话。

网友G:
6A大了,正常情况下空载电流一般是30-40%的额定电流,建议检查一下变频器参数是否设置对了,另外如果是用钳形表测输出电流的话,变频器开到50Hz测比较准确。

网友F:
如果是力矩电机的话,那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H:
一般来说空载电流是在25%-40%的额定电流算正常,超出的话,电动机有毛病。变频器检测的,有时候变频器电流检测元件出问题也会显示高的,现场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假如有数字钳形表,比如福禄克的376,测试下对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