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使能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4-11-09):
840Dsl的Pomini数控磨床,在重新上电后,X轴无法自动找参考点,手动单独找X轴的参考点也不行,按X轴的“+和-”,X轴的数值始终为0.00。在HMI中看到数值7对应的X轴和其他可以正常使用的轴有几个选项不一样,界面显示“等待:轴使能丢失”。已排除是硬件的问题,只有是和X轴相关的伺服电机、编码器线、动力电源线、驱动模块甚至NC模块均已换成新的,但是轴还是使能丢失。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急急急!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使能信号是由上位机发出的,应该去检查一下使能信号线·····跟其它动力线编码器线无半毛钱关系···

网友B:
CNC控制系统得不到满足条件时肯定不会加载轴使能,查找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即可找寻到异常点

网友C(2015-01-03):
引用 网友B:
CNC控制系统得不到满足条件时肯定不会加载轴使能,查找...

同意二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