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ks control builder 在project中怎么查找点

楼主(2014-11-09):
求教pks control builder 在project中怎么查找点,怎样建点。一个点的硬件通道坏了怎样组态到其他通道?

tps硬件通道坏了 怎么组态到另一个通道上?

网友A:
我只会tps的,进入点组态,输入坏的通道的点名,回车,按ctrl+f7,翻到通道号所在的页面,写入一个新的好的通道号,按ctrl+f12,下装这个点。成功就ok了

网友B:
IOLINK下的模件可以查看通道各点啊,不使用坏的通道,用备用通道,分配该变量到备用通道,下装,激活CM即可.

网友C(2015-05-25):
引用 网友B:
IOLINK下的模件可以查看通道各点啊,不使用坏的通道...

 同意上面的,还可以改接线端子,改CM中的IO点。但是下装需要打死CM,要是CM里面有其他在用的东西,就要注意了。

网友D(2021-02-01):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