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不能改变电机转动方向

楼主(2014-11-10):
V20变频器,USS协议和224CN,PLC通讯,已经通讯上了,可以改变速度,但是为什么改变DIR,由M1.0常开点控制,为什么改变M1.0无法改变电机正反转呢

网友A:
还是好好把手册再看一遍吧

网友B:
楼主你好

USS协议我还没用过。

大概看了一哈,发几张截图你参看哈

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

你已经通讯改变转速了,那应该参数设置没啥问题。

所以我觉得是程序指令的问题。

这个指令要放在子程序中调用,方向控制直接用的是PLC的输入信号。

网友C:
看看V20变频器设置里面有没有类似“禁止电机反向运转”项,有些变频器设置禁止反向后就只能单向运转了。

网友D:
还是参数设置的事情,望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参数。

网友E:
估计是没有和反转通讯联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V20变频器设置里面有没有类似“禁止电机反向运转”项,有些变频器设置禁止反向后就只能单向运转了。

我找了,p1032=0设置为允许mop反向,还是不行,急救啊,明天现场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