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device item问题

楼主(2014-11-10):
各位好,SMC里面的Device item是做什么用的,看了很多配置,但是都没有提及这一块。请大侠们讲讲

网友A:
应该是填写用来通讯的设备的名称。如同我们单位CP100下有别的设备,在device group写入通讯的位置后,再补充在device item,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初学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