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open通信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4-11-10):
最近接触到一个问题,上位机是贝加莱的,下面驱动是路斯特serverone,用CANopen通信,CANopen通信端子正常连接时,驱动会报错(提示是:检查接线Cable和终端电阻),把报错复位掉,拔掉驱动侧的CANopen端子,驱动反而不会报错。我个人认为拔掉端子时,应该通信会报错的,现在反而不报错,感到奇怪???

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变频器位置是网络末端吗?如是请按要求配置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