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说在现场领域Profibus-DP总线逐渐弱化了

楼主(2014-11-10):
有消息说在现场领域Profibus-DP总线逐渐弱化了,而以太网ProfiNET在现场领域应用开始变得更为广泛了,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吗?

网友A:
是的,我们单位部分控制系统已经取代了Profibus Dp了,取而代之的是PROFINET,现在看来,不光通信速率提升,而且故障点也降低,布线减少,集成度提高。但现在就是这个协议可能还没有统一起来,要想集所有品牌设备的接口都支持PROFINET估计还有一段路要走,期待中!

网友B:
DP通讯除了西门子还在抱残守缺,其余品牌都不做主流通讯了!

目前主流是以太网和D-Net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们单位部分控制系统已经取代了Profibu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通讯除了西门子还在抱残守缺,其余品牌都不做主流通讯...

 汽车行业有什么特殊性吗?或者说D-NET有天生的汽车行业特性?我看你的案例中现场基本就是D-NET的天下。

网友D(2014-12-18):
我这边做西门子PLC工程余货采购的,您或者您身边有朋友有工程余货 都可以联系我。谢谢

Q1053867625

网友E(2015-03-26):
不可否认的是以太网是发展的趋势,但是离成为市场主流还为时过早,主要是生态还没有完善,成本控制、用户习惯、可选周边产品都有待改善。

网友B(2015-05-25):
DP总线,主要是硬件系统缺陷导致的!

孤零零的2根小铜丝,小螺钉压接,DB9接头,这些都是最不稳定的连接!

这个就是DP总线问题最多的元凶!

而且西门子支持的总线,偏偏就只有DP!

虽然后来增加以太网,但是DP还是主流!

我只看到DP因为故障太多其余国外大品牌均予以淘汰,唯独中国的西门子走狗还在坚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