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接近开关输出端对地有120v交流电

楼主(2014-11-10):
为什么NPN三线式接近开关输出端黑线对地有120v交流电呢

网友A:
还会触人,我也碰到过,具体原因不明

网友B:
你的是不是交流输出类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会触人,我也碰到过,具体原因不明

 24V电源带电

网友C:
接零、接地保护接线混乱,或供电线路的零线带电。控制装置内部公用点没做总连接。

网友D:
sdasd sad sad 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