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高

楼主(2014-11-10):
各位,请教下,我这里一个30KW变频器,最近发现电机励磁电流声音非常大。查到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但高了很多,数字万用表量达到1300V,指针式的量480V,变频器自身测量显示才308,这什么情况啊?输出电压电流测得又都是平衡的。

网友A:
能测量到的变频器电压,最高就是500多伏,不会是1300V。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随频率变的,测量电压为什么?有用吗?电流声大?以什么为标准呢?运行中,只有电机不发热,电流显示不过载,别的就不用操心了。

网友B:
数字表由于电磁干扰读数是错的。模拟表相对较准,但是由于变频器含有谐波需要校准。这样的测量都不能作为依据。

交流电机你何以知道励磁电流声音大。因为无论测量还是耳听,你都不能识别励磁电流。

网友B:
楼主如果听到的是电机的电流噪声。要按以下方法检查原因:

1、首先检查变频器是通用的V/f 控制变频器还是矢量控制变频器;

2、如果是V/f控制变频器,将频率设定为5、10、15、20、25HZ...每5HZ用钳型电流表测量电机电流、并记录变频器面板显示电压。做出V/f曲线和I/f曲线;

3、检查载波频率,看手册可以修改设置,看是否消除故障;

4、如果是矢量控制变频器,按说明是正确设定电机参数。

一般经过以上检查可以找问题原因,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