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上这个东西是什么

楼主(2014-11-10):
求助:原理图上这个东西是什么?

网友A:
断路器呀,见过日本电路图有这么表示,但是弧线和圆形断电有间隙。

网友B:
百度了好久,真没找到这个电气符号。

建议楼主结合图纸看看。

楼主:
没有元件号,但是两端线号不同

网友C:
是不是端子的跳线或短接线?

网友D:
是不是端子的跳线或是连接线?

网友E:
断路器或者接触器的主触点,有时候这样画的

楼主:
我再查一下图纸,这是在控制回路里面的。就孤零零一个这个东西,也没有标元件号,也没有找到设计师。

网友F:
建议楼主拿着原理图查看控制柜的这个回路,看是什么元件,个人感觉是两个接线端子的短接线!

网友G:
保险,老美的图纸上有这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没有找到设计师去了解真正的意图。

网友H(2015-03-18):
短接线,个人认为

网友I:
断路器或接触器触点,以前的老式画法,国外图纸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