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交流电机一般用什么器件?

楼主(2014-11-10):
我想控制380V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目前可选的有交流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但是这两者的尺寸都较大。
系统需求为380V交流,功率10KW以内。

另外,我的系统里是一个变频器输出,八个电机。希望在某一时刻,一个电机被变频器控制,所以需要8个开关,用于切断其他7路,只让1路与变频器接通。这样,8个交流接触器/固态继电器连接,控制箱体积就非常的庞大

请问用哪种芯片做比较合适?场效应管可以满足需求吗?

网友A:
可以选择PLC输出为继电器类型的,利用PLC输出Q点控制接触器的线圈。PLC中编程,每次只有一个接触器输出。

网友B:
楼主,你的控制对象决定了控制器件的类型和数量。体积大看看有没有小体积的接触器。不知道楼主设备什么地方用,这么在意配电箱体积?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啥意思哦。首先10kW--是指配电柜的总功率么?8个电动机--电动机功率是多少?变频器不是特殊情况下--是不是连到8个电机,到特定的时候甩开其他7台?还是一台变频器专供,其他单独控制?变频器控制单台的话可以不需要接触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啥意思哦。首先10kW--是指配电柜的总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啥意思哦。首先10kW--是指配电柜的总功...

10KW是每个电机的功率,而变频器也只有10KW的输出功率。我现在只有一台变频器,希望通过8个开关,当其中的某一个开关打开时,则对对应的电机供电。

网友E:
你可以参照楼宇高层水泵系统,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的控制方式,可以用DCS,也可以用PLC,当然,互锁信号是关键。如果保护做的不够好,那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F:
要用固态继电器没必要。微型继电器全部集成在一块板上还没有一个接触器大不就缩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