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数控系统

楼主(2014-11-10):
我公司一台数控卧车,数控系统是发那科0系统,以用了二十年了,最近老是出问题,想用发那科0i系统,原来的伺服电机是α系列的,不知能否匹配,求大师指点,最好有配套方案。谢谢!!!

网友A:
http://dagong12.taobao.com  中山大工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电子手轮与油冷机,电子手轮有:东侧、远瞻、兄弟、安士能等,油冷机有日立和DAG(大工)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本QQ或淘宝店客户或电话联系:13528149273李小<此处内容被屏蔽>。比您们买过的都便宜哦。

网友B:
不需要换系统,0系统是个很稳定的简单操作系统,维修也简单。机床电气手册是否完整,经常出现问题是那些?说出来!如果系统出现问题修理就可以了,各种硬件板块市场上很多,因为这个系统2000年时进口的非常多,北京发那科也生产不少。首先要保证电气箱的整洁,干净。一般不会有很大的问题。换新系统得不偿失的,保持原来精度即使换新也不会有很大的提高。

网友C(2015-03-30):
可以的,

按使用说明装

网友B:
当然可以换系统,能和阿尔法系列电机匹配的也就是0iAM,其他型号B、C、D 0i系统需更换成i系列伺服及伺服电机,全套更换当然是D最新也最稳定功能可以增加。如果更换成0iAM系统功能精度几乎与0系统没有多少区别。但机床已用了二十多年了,机械部分是否能保证不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