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变频器断电后会报直流欠压故障,并且不能自动复位,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4-11-10):
群友问:ACS510 变频器断电后会报直流欠压故障,并且不能自动复位,该怎么解决呢?

答复:你都断电了,然后直流母线电压在下降,肯定报欠压啊;电容放电有个过程,此时预留的电--控制系统还工作,把故障记录下来;设备不是停很久的话,最好不要经常断开变频器的输入主回路
就用控制端子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主电源一直通电,检修维护变频器的时候才断开主回路的进线电源你描述的现状--属于不正确使用变频器

网友A:
回答的非常到位、经典,实际使用中确实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