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的变频器,质量可靠一点的?而且有总线和矢量功能。

楼主(2014-11-10):
有没有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的变频器,质量可靠一点的?而且有总线和矢量功能。

另,利用变频器控制三相220V的电机和控制三相380V电机有什么区别,实际运行中有何不同?

网友A:
MM420有见过小功率的,单相220V输入,三相输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电动机那边绕组要接三角形。一般小功率电动机都是Y接法,假如要用这个变频器,那边要接成三角形。

网友B:
没有。变频器没有升压功能,220V整流、滤波后最高电压310V,交流380V的峰值是560V,直流母线没那么高电压,怎么能输出380V。单相220V输入只能输出三相220V,所以电机要改成角接。

网友C:
有啊,这种小功率单相变频器,挺多的

网友D:
  小功率的,单相220V输入,三相输出, 大功率的倒是没

网友B:
注意!单相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不是380V。

网友E:
都是小功率的 大功率的么有 一定注意电机端接线方式

网友F: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220V输入,能够输出380V的变频器,

请问那里可以买的到呢~????

变频器只能变频调压,起不到升压作用的,要升压只能输出加变压器。

电机220V/△接法和380V/Y接法,每一相的相电压一致,这样能够保证电机输出力矩。

网友G:
这种变频器有的!

自己可以淘宝购买就行了!

我以前买了一台,还在用

网友H:
我们没有用过,以前用不少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但是输出也是220V,电机也是220V。

网友I:
赞同一楼。我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420有见过小功率的,单相220V输入,三相输出,...

M420貌似不带矢量吧,而且贵了啊,话说西门子老贵老贵了,这是人家一个小作坊私人项目,要是公司项目那必定西门子…………

网友J:
没有,变频器不能升压

单相变频器为单相220V电源输入,三相最高输出电压220V

小功率电机应用上三相380V时电机星接;三相220V时电机角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