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热水器不显示、不上水故障维修过程

楼主(2014-11-11):
家里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这些年一直都没出过问题,这次回家过年却发现太阳能坏掉了。遇到这种情况突然觉得自己应该为此负起责任,因为我是一名维修电工;抱着这种心态进过不停的排查,最后让我修好了。下面写个总结:

主要表现为屏幕出现闪烁,有时候能正常显示有时又不能显示,并且只要一插电,便会从太阳能的控制器(墙壁上显示水位的那个)中不停的发出鸣响。而且也不上水。下面就说下不显示和不上水的维修经历。

太阳能控制器不显示

第一直觉告诉我太阳能控制器可能坏掉了,毫不犹豫将控制器拆掉并仔细查看里面的电路及元器件。发现两个大电容(电路板上标的是2500uF 25V的电容,但是实际上这个上面使用的是1000uF、25V,难怪容易坏)鼓鼓的很不正常,估计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随后我从家里老电器上面拆下两个2500uF的电容替换后太阳能控制器的显示及鸣响的故障就解决了。

这里有个插曲,就是我家人之前询问过一个过来给别家修太阳能的维修人员这类故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结果对方说这控制器是一次性的!而从电容的情况来看,很像是太阳能生产厂家故意使用比设计容量小的电容。原因我想大家都懂的(不是电容的差价,而是故意缩短产品的寿命从而提高销量)。哎,好歹也是CCTV上做过广告的(牌子就不提了)。

太阳能不上水

太阳能上水是通过控制器里面的连接出来的水位探测器(放置在屋顶太阳能热水器里面)监测到水位,然后根据水位情况控制上水管道上的电磁阀的闭合,从而实现上水的目的。既然如此那么就有个电压,查看电磁阀后发现这是个12V的电压。然后我激活太阳能控制器上的上水模式,然后用万用表来测量有没有给上水电磁阀输送12V电压。

测量结果是电磁阀有12V工作电压。在排除水压、水管的手动阀门等可能导致不上水的因素后,我还用万用表测量电磁阀的两端,发现没有电阻值(电磁阀是线圈绕成的,利用电流产生磁场),因此我判定电磁阀是坏的。随后去网上买了一个电磁阀换上去就解决了问题。整个维修中用到的知识点基本都是初级电工里面的内容。肯动手的话,针对以上两个故障应该很多人都可以维修了。

网友A(2014-12-22):
不错,挺实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不错不错!自己家的东西坏了,肯定自己想办法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