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Vijeo Designer6.1出错

楼主(2014-11-11):
各位师傅,我在安装Vijeo Designer6.1软件时,出现两个问题。

1,不能选择安装语言。语言栏是灰色的,不能下拉菜单。

2,无法访问网络位置D:Vijeo Designer6.1\。

搞了好几天,就是弄不明白,装不了软件,

麻烦各位师傅,知道的请赐教,万分感谢。急

网友A:
版本挺高的

还需要拷贝到根目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挺高的  还需要拷贝到根目录安装?

谢谢,麻烦请具体解说一下,

楼主:
高手赐教,很急,。。。。。。。。

网友B(2015-06-08):
想问下你的电脑是不是安装过somachine?
如果是,你需要卸载掉你电脑已经安装的vijeo designer

网友(2015-10-08):
vijeo dwsigner 6.1的版本如何更新?有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施耐德的触摸屏回答的人好少啊?

网友C:
实在不行,重新在网上下一个吧,可能你的安装文件不完整。或者之前按装过,没有卸载干净。

网友D(2022-09-24):
win7,已装6.1中文版,完美

网友E(2022-11-02):
建议把安装包放在一个简单文件夹里,例如 D:\JD6

网友F(2023-02-17):
之前安装过低版本先卸载